帮忙分析2sc3355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2-09-10):
输入频率为15M,50mv的正弦信号,能放大多少倍

你好楼主,想求助一下2SC3355的spice模型

网友(2024-08-13):
楼主,可不可以求一下2SC3355的spice模型啊

网友A:
这种射频晶体管的静态电流很大的,10mA起步的。
共射放大器的偏执,不在E极,在C极。

目前你的这种偏偏置方式,静态电流很小,5V供电,约几百个微A,达不到手册的要求。
我贴给你的是有源偏执电路,在集电极。三极管为BFU520D。
nxp和英飞凌,他们提供先进的高频三极管,也有很多应用电路。高频三极管像你这么用,基本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