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帖:陶瓷电容替代贴片钽电容的局限性

楼主(2012-09-10):
很多工程师都在问,MICC跟传统的贴片钽电容相比,陶瓷的ESR更低,性能更好,那会不会贴片钽电容容将来会完全被陶瓷电容所替代。

  1.
高容值电容(目前这个值暂定为100UF,日后这个值会提高)选用TDK贴片钽电容性价比、技术可靠性等方面都比陶瓷电容优势明显,所以这部分贴片钽电容容有存在的理由。
  2.
高工作电压的电容(目前定为DC 50V),选用陶瓷电容会非常有优势,因为贴片钽电容容的电压目前最高只作到63V,而且抗浪涌能力非常差。但陶瓷电容目前可以作到10KV级的了。
  3.
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大的情况下,贴片钽电容容比陶瓷电容更有优势,特别是大容值的陶瓷电容,单层的极片非常薄,温度相关太大就会造成断裂,严重影响陶瓷电容的性能。
  4.
同样容量和电压的情况下,贴片钽电容容可以作到更小的体积,这点在数码和IT产品上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现在的产品都在朝薄型化、微型化发展。
  5.
振动性很强的工作环境我们也不建议使用陶瓷电容,因为这会导致陶瓷电容内部的极层断裂,最终完全失效。
  现在陶瓷技术的发展确实是比较快,像现在6.3V陶瓷技术都可以做到100UF甚至220UF都有,工程上完全做得到。这两种产品性能参数上还是有差别,我先从外形尺寸上讲,陶瓷电容尺寸比较大,而且高容产品的话,容值大、层数就足够得多,这就意味这你所使用这个环境要有适当的考虑,刚才我讲到,如果有用在室外温差可能有冷热冲击的话,你就要注意,另外它的尺寸没有办法做得很小,像AVX钽电容100UF可以做到0.8,在手机上要用100UF的话,一定不可能选用陶瓷电容器,单价、性能在等效串联上面做得比较低,可能客户觉得这个是不需要,浪费。贴片钽电容完全可以做得到,另外陶瓷电容器的技术,现在是发展很快,但是要做高容的还是有困难,比如330UF这一类的,完全做不到。AVX贴片钽电容单颗可以做到2200UF,如果你选用10UF的话,你完全可以选用陶瓷电容器,当你选择330的话,你一定选用贴片钽电容,不是陶瓷电容器。贴片钽电容技术也在发展,一个是往高容发展,一个是往小尺寸发展。高振动上面,贴片钽电容就非常可靠,另外耐高温环境下,贴片钽电容也相对比较可靠。

网友A:
这个学习了   今天早上一帮小技术员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现在基本解决了
   补充几点   目前从我用到的元件来看   钽电容价格比瓷片电容贵   这个在控制成本上有点难度
   钽电容区分正负极   瓷片电容不区分正负极       瓷片电容易碎   钽电容不易碎
呵呵   一点工作经验

楼主:
楼上说的几点很实际~握爪 学习

网友B:
是的,特别实际,对于初学者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楼主:
之前也在纠结 看了这篇**感觉思路清楚了

楼主:
顶 让更多的人看看 特别是新手

网友C:
主要看应用场合了,资料实用性还是很强的,受教了

网友D:
说的挺实际的,学习学习啦

网友E(2013-04-09):
钽电容现在的价格还算比较稳定,但是还是比MLCC贵。

网友A:
应用场合很重要  这个主要还是看项目需要  呵呵

网友F:
这陶瓷电容替代贴片钽电容的局限性资料挺不错的,设计硬件电路的人可以多看看

网友G:
这个还真需要好好注意的啊,可不可以替代的有很多的因素限制的

网友H:
学习一下  有机会实践一下   基本就可以搞定   呵呵

网友I:
这电容资料挺不错的,对于基本元器件认识挺有帮助的

网友(2014-01-21):
向各位楼主学习,太厉害了

网友G:
振动性很强的工作环境我们也不建议使用陶瓷电容,因为这会导致陶瓷电容内部的极层断裂,最终完全失效。

网友J:
贴片钽电容容可以作到更小的体积,这点在数码和IT产品上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现在的产品都在朝薄型化、微型化发展,,这个是贴片电容的发展优势的

网友K:
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大的情况下,贴片钽电容容比陶瓷电容更有优势,特别是大容值的陶瓷电容,单层的极片非常薄,温度相关太大就会造成断裂,严重影响陶瓷电容的性能。

网友K:
这个分析的非常在理的啊,,工艺决定了性能的

楼主(2014-04-24):
老帖了,顶一下~

网友K:
振动性很强的工作环境我们也不建议使用陶瓷电容,因为这会导致陶瓷电容内部的极层断裂,最终完全失效,,,

网友K:
这个分析的非常好的,,对于工作在振动环境的电路设计的,,是需要避免利用该陶瓷电容的。

网友L:
这个不用想,首先是在体积上跟电路板的布局设计上的

网友L:
钽电容依其体积上的优势在电路集成上的应用非常广泛的

网友L:
但是陶瓷电容依其稳定性方面的优势的在工业应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