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9-1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隔离如果是指电气隔离的话,这个电路根本没起作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提高IO的负载能力,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这个是发射,接收的话才是真正隔离的,串口隔离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主芯片对通讯模块通过串口倒灌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Q15的集电极不是被Q16的基极钳位在0.7V上了吗?
这样三极管Q15的导通条件不就没有了啊?
三极管导通满足两个条件:(1)发射结正向偏置;(2)集电结反向偏置。同时满足才能导通。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的 这个是发射,接收的话才是真正隔离的,串口隔离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主芯片对通讯模块通过串口倒灌电流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可能,你前面应该还有232芯片,不用这样设计,属于乱搞了。

网友C:
可是可以,但没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多级放大电路吧,哪来的什么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