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爬电距离最小可为多少?

楼主(2012-09-10):
如题,望诸位哥哥为兄弟指点迷津。

网友A: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在不同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此带电区的半径即为爬电距离。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或一个导电部件与设备及易接触表面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测量的最短空间距离.沿绝缘表面放电的距离即泄漏距离也称爬电距离,简称爬距。
  爬距=表面距离/系统最高电压.根据污秽程度不同,
  爬的意思,可以看做一个蚂蚁从一个带电体走到另一个带电体的必须经过最短的路程,就是爬电距离。电气间隙,是一个带翅膀的蚂蚁,飞的最短距离。
  国标里有具体规定,不同形状的绝缘,爬电距离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在 GB/T 2900.18-1992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 标准中对爬电距离有这样的定义:爬电距离 具有电位差的两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爬电距离的决定
  根据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根据标准可决定其爬电距离
在220V的系统里, 通常:
     (1)、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 大地≥2.5mm,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损坏电源。
  (2)、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2.0mm
  (3)、一次侧直流地对地≥4.0mm如一次侧地对大地
  (4)、一次侧对二次侧≥6.4mm,如光耦、Y电容等元器零件脚间距≤6.4mm要开槽。
  (5)、二次侧部分之间≥0.5mm即可
  (6)、二次侧地对大地≥2.0mm以上
  (7)、变压器两级间≥8.0mm以上
 3、绝缘穿透距离:
  应根据工作电压和绝缘应用场合符合下列规定:
  ——对工作电压不超过50V(71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无厚度要求;
  ——附加绝缘最小厚度应为0.4mm;
  ——当加强绝缘不承受在正常温度下可能会导致该绝缘材料变形或性能降低的任何机械应力时的,则该加强绝缘的最小厚度应为0.4mm。
  如果提供的绝缘是用在设备保护外壳内,而且在操作人员维护时不会受到磕碰或擦伤,并且属于如下任一种情况,则上述要求不适用于不论其厚度如何的薄层绝缘材料;
  ——对附加绝缘,至少使用两层材料,其中的每一层材料能通过对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由三层材料构成的附加绝缘,其中任意两层材料的组合都能通过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对加强绝缘,至少使用两层材料,其中的每一层材料能通过对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由三层绝缘材料构成的加强绝缘,其中任意两层材料的组合都能通过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

不错

楼主:
说得详细,灰常感谢

网友B:
挺详细的。收藏了

网友C:
有欧规,美规之分的。出口的话就要搞清楚出口的标准了,一般2.5CM差不多了。

网友D(2015-03-16):
一直按2.5算,分的挺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