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负值信号的处理

楼主:
针对一带负值的信号,要对其进行直接采集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将该信号整体的提升电压负值成正值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其采集,这里介绍了两种处理该信号的方法,大侠们看后讨论讨论的。。。

楼主(2012-09-10):
该图为处理前的主信号,负值范围为-200mV 到+200mV,作为Vint1,然后经过同相加法器处理(Vint2=1V),就可以将该信号整体提升的

楼主:
该图是经过上述同相加法器处理后得到的最后结果,此时用单片机惊醒对该型号采集是比较合适的了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这个问题嘛!之前我是将负电压变换为正电压后再处理的,使用一个简单的芯片TC1044S就搞定了,我给你传个它的图吧!图中1MΩ电阻和二极管可不接。

楼主(2012-10-10):
上边的图片有些大,不过还是结贴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