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设计、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2-09-10):
大侠们,现在USB3.0处理了,对于USB领域来说又是一大提高,最近想设计一个USB3.0的板子,不过由于USB3.0的传输速率更高,不知道布线设计时,有些什么注意事项,还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去芯片厂家找,每款USB产品都会有PCB布线要求,基本无一例外。

网友B(2013-11-27):
文档AN70707介绍硬件设计事宜,而且有中文版,哈哈自己去下吧

网友C(2014-12-01):
@xxit:你好,我在网上没找到‘文档AN70707’的中文版,问你手上有吗?有的话可否给我一份。

网友D:
Cypress官网上有AN70707

网友E(2015-11-13):
大侠们,关于连接到电脑上显示图片所示的这种问题,跟USB3.0的布线是不是关系很大,完整的地,90欧姆的阻抗匹配,平行,等长,没分叉,T端加0.1uF的电容,该注意的都注意了呀,还是提示这个。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F:
插进入后,量一下d+和d-的电平再说

网友G(2016-03-10):
引用 网友F:
插进入后,量一下d+和d-的电平再说

请问一下大哥,如果是正常的情况,d+和d-的电压应该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H:
高频信号布线中,
线长、线径、阻抗、串扰、寄生电感···
都是问题,简直是一步一个坑啊。

建议直接参考官方资料,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