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PLAB在线仿真

楼主(2012-09-10):
使用MPLAB在线仿真功能时,打开WATCH后选择查看电流寄存器,显示正常,但是无法查看电流的实时数据,必须把仿真暂停后,再启动才能观测新的数据,而且观测的数据只能为瞬时值,不会随被采集电流变化而变化。
高手赐教!!!!!!!!

网友A:
实时数据变化那么快,你让它如何显示?

楼主:
实时数据时变化快,但是我数码管显示更新的数据是1秒1次。

网友B:
实时数据时变化快,但是我数码管显示更新的数据是1秒1次。
引用 楼主:

MPLAB怎么知道你数码管动作时间更新一次数据呢?你难道以为MPLAB是专门给你这个需求开发的?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自己用定时把数据用UART送到电脑的超级终端看。

楼主:
呵呵,我这个产品是电动机保护器,我程序里面设计好了电流显示1秒更新一次,然后我软件仿真的时候是读我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这个寄存器是1秒写数据一次的。

网友C:
电流寄存器?没听过,可以说下吗?谢谢!

网友D:
实时瞬间电流和你电流表上看到的电流有很大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