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开关PNP三极管求推荐

楼主(2012-09-10):
我搭建了一个图腾柱电路,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NPN用的BFG19,PNP用BFG194,可是拿到片子一测,194也是NPN,请问有用过的吗?是我选错片子了还是别人拿的不对?求再推荐几个高速的三极管。我输出的信号要达到5MHZ。

网友A:
是NPN还是PNP需要问吗,自己查一下规格书不就知道了

楼主:
194的器件手册是PNP,但是我拿到的片子测量是NPN

网友A:
那很简单,那说明要么你测错了,要么你拿到的不是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