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和PC的通信

楼主(2012-09-10):
(无正文)

网友A:
1:把卡拿出来 直接读卡器
2:串口连接 用串口访问 传数据
3:板子上增加USB接口

楼主:
额 谢谢啊  第一个是不考虑了  呵呵
回复 网友A:
第三个是板子上增加USB接口,然后用连接线接到PC的USB口上?

网友B:
你的板子能用什么方式跟电脑通讯就用什么。如果都没有就把卡直接插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