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HZ信号电压调节电路求助

楼主(2012-09-10):
我有一个5MHZ的信号,通过FPGA分频得到的,输出电压是3.3V。现在需要对这个信号的电压进行调节,要求10V~3.3V可调。特此求教,此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宽带运放试试看

网友B:
用MOS开关管

网友C(2012-10-24):
方法一:如xm419说的一样,弄个性能超好的运放,直接放大到你要求。
方法二:弄个稳压源,电压输出为你要的,然后再把你的信号通过MOS管调制这个稳压源。

要我选,当然方法二了,弄出一个完美放大5MHz方波的放大器难办呀。

网友D:
用个oc的74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