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BOOST升压电路的请教!?!

楼主(2012-09-10):
各位,大家好!请教BOOST电路 升压比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我想DC24升DC72V 80W(100W),能实现吗?电感如何选取?电流大小和磁性材料
谢谢!

网友A:
Boost升压比理论上好像没有看到过神马限制哎。。。
不过实际上肯定不可能无限大,单级Boost一般四五倍还是可以轻松实现的吧,也要看功率了
电感看你的工作频率,材质铁粉芯,铁氧体开气隙,有钱铁硅铝,都可以
参考资料看《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

楼主:
谢谢回复!关于BOOST的详细设计计算及器件选型资料已经OK。

网友B(2012-11-03):
这样的方案可以实现啊,可参考下TI的TPS40210
http://www.ti.com/product/tps40210

网友B:
在数据手册中有设计的案例,可以参考进行设计。
另外,也可以自己根据BOOST来进行一些理论的计算,进行选型。
http://www.ti.com/lit/an/slva372b/slva372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