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应用电路分析

楼主(2012-09-10):
这个电路应该是个流压转换电路。可是反馈回路中的电容电阻作用看不懂啊。求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么复杂,用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仿真结果非常好,完美,但不懂原理啊,输入是个微安到毫安级别的电流,输出电压供AD或者单片机。

网友B:
如果是流压转换,假设输入端连接一个恒流源,这个恒流源就一直给电容充电,输出不会有任何变化。
如果按照交流分析,可能就作为一个有源滤波器了。
所以,我觉的这个电路不会电流到电压的转换电路。
希望楼主可以把仿真电路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