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09-10):
EXTI_IMR这个寄存器我想改变MR11这位的值,可显示他是无法改的,那STM32的中断怎么去控制他的开关呢,很多地方都说配置优先级别或是关总中断,但是我希望是关掉某一路的中断请求,不关其他路的,想打开时再打开。希望有高手给点指导啊,谢谢啊!

网友A:
还是 另辟蹊径吧。

网友B:
看下这方面的例子和资料吧

网友C:
是不是只读?修改一下

楼主:
#define  EXTI_IMR_MR11                       ((uint32_t)0x00000800)        /*!< Interrupt Mask on line 11 */
回复 网友C:
他是这样定义的,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D: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DIS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把外部中断全关了,我希望是只关一个

网友E:
应该可以吧,那是中断屏蔽寄存器,怎么会不能操作呢

楼主:
EXTI_IMR_MR11=0;
error:#137: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8# dream-yi

网友E:
寄存器操作是这样的吗?没这么用过啊

网友E:
你这样写就行了:EXTI->IMR=0Xxxxxxxxx其中xxxxxxxx是你要屏蔽的位。手册上写了:
EXTI 寄存器描述 138/754
关于寄存器描述中的缩略词,请参考1.1节。 必须以字(32位)的方式操作这些外设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弄这个没多久,寄存器操作果然不太行啊,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这,结贴怎么搞啊。。。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哈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EXTI->IMR=0x00000000;//屏蔽中断
    }
}
回复 网友E:
屏蔽之后,还是会进中断,只是一直无法实现if的条件,有什么办法不让他进这个中断的么,不要关闭所有中断,谢谢

网友F:
如果刚接触STM32系列微控制器

还是建议你从库函数看起,ST的标准库提供了EXTI配置的例程,看看例程是怎么写寄存器的,你的要求很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