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已知线电压,如何求相电压?

楼主(2012-09-10):
(无正文)

网友A:
三相交流电中,线电流是指每根线上相对于零线的电流。相电流是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

对Y接法,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等于(根号3)的相电压。
对于△接法,线电压就是相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相电流(指Y接法时的相电流)。

网友A:
精确的求 就是一个三角函数表达式
AB线电压 = a(相)^2 + b(相)^2 - 2·a·b·cosC

楼主:
楼上的公式是由 相电压 求 线电压,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要由 线电压 求 相电压 ......

网友A:
一个已知数求两个未知数?

楼主:
问题已放弃,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