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 如何烧写

楼主(2012-09-10):
最近无聊,把CY8CKIT-030的开发板拿出来玩玩,发现烧写时有个问题,不知道是我步骤不对还是怎么回事,我是先编译,然后点击那个Program(ctrl+f5),会出现如下的框图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烧写不了啊?急~~~

网友A:
你的数据线连接的是那个usb口? 需要连接 J1
另外 跳线 J10 和 J11 是否连接上?

网友B:
可能的解决方法:
1.电压设置不对,参考套件指南;
2、驱动未正确安装,电脑无法识别kit030;
先试试吧,或者参考一下kit003遇到的驱动问题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59.html
还是楼上的帮忙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连接的是J1,J10和J11连接的都是3.3V对吗?

网友A:
对的,
有没有安装 PSoC Programmer 啊?
这样吧,你在论坛给我发短消息,把电话号码告诉我,电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了额,我知道什么意思了,问题解决了额,非常O(∩_∩)O谢谢~~~

网友C:
原因是啥呀?
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指南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着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选择芯片,这个等一会会出现个芯片,我每次都没等,左边的框上面会有个芯片,我点击选择下,再点击O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