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业科,T叔等前辈请进……

楼主(2012-09-10):
寻一个器件,二极管特性,有可能是TVS管

主要是要其参数,所以不好器件替代

很重要,麻烦高手知道的给个提醒,谢谢了

网友A:
有电路图纸和实物图片吗?

用万用表、电容表、电感表先大概的定性确定一下是何种类型的器件,至少要先排除是不是电阻、电容、电感等两端器件。

网友B:
在老T叔给的一本书里查了一下  只查到NX  其他代码没找到 而且好像直插的多

网友C:
LZ说对了,是TVS管,以前我在一块板子上看到过“IB”字样的TVS管,pdf我一时半会找不到
LZ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找寻替代的TVS管,那就是,分析电路,主要是电源进线端的电压、电流大小以及可能的浪涌大小等。

楼主:
叶工,是单向导通特性,接在MOSFET  DS之间,有图

因为这个用的场合很特别,这个板子需要短路保护,MOS是电流回路,考虑到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MOS所以放个TVS

而现在的短路保护是根据采短路电流来的,所以短路电流定在什么值和取样电阻大小相关,这个实际短路电流大小很难判定,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管子的参数,知道它是在哪个“段”内起保护,换别的参数,在实际场合可能起不到效果,因为DS间短路电流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只有先照葫芦画瓢试试哦

2# yewuyi

楼主:
谢谢你,用在短路场合中

回复 网友C:
就是因为浪涌电流电压参数值把握不到才想找相同的管子的:L

楼主:
补充是SMD封装

网友D:
LZ这样找累不累,自己计算一下不是一样吗?
难道没有自信怕算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那么好算我也不用找了,你看清楚我的描述

网友E:
应该是君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