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768KHZ晶体实现同频率 方波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2-09-10):
一直用32.768KHZ的有源晶振,现在公司采购买不到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32.768KHZ方波信号吗(误差5%以内),系统工作电源3.3V的

网友A:
这种晶振不是很多吗   我一直用的是晶宇兴公司的

网友B:
无源32.768kHz晶振+反相器

楼主:
这种晶振不是很多吗   我一直用的是晶宇兴公司的
引用 网友A:
之前使用KDS的 国产的很多说只能做1MHZ 以上的且需要定做 按道理说钟振应该很常见的 可是就是不好买......

楼主:
无源32.768kHz晶振+反相器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晶体容不容易起振

网友B:
没试过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晶体容不容易起振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电子表就知道容不容易起振了,另外5%精度,可以直接用MAXIM或者SILICON的硅振荡器了,根本犯不着晶体。

楼主:
看看你的电子表就知道容不容易起振了,另外5%精度,可以直接用MAXIM或者SILICON的硅振荡器了,根本犯不着晶体。
引用 网友B:
硅振荡器比较贵吧。。。看过没有用过。另外如果用晶体和反相器来搭电路的话,反相器用那个系列比较好?

网友C:
无源32.768kHz晶振+反相器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D:
用三极管搭个皮尔斯

网友E:
无源32.768kHz晶振+反相器
用这种方案的话要注意功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