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输出线过长问题!求大虾求解!

楼主(2012-09-10):
我的ds1302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但还是不怎么明白!我的液晶上面显示出现了偶数那么下一个数据就是‘??’然后当读出是基数的时候下一次就能正常显示数据,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才这样的!但是我感觉一定不是巧合!所以想找大虾求解!我一开始在读数据函数推出的地方加了一句io=0;显示就正常了!然后我又在网上找了很多帖子!发现显示问题可能是读的太快或者是数据线太长了!然后我怀疑是线太长,就在io口加了个10K电阻!结果显示也没问题!我现在真的是很疑惑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求求大虾帮我解答下啊!感激不尽啦!

网友A:
显示程序问题??
  加IO=0就OK了,IO是端口 还是变量??
若端口,那就是你操作不当,少操作了。
若是变量,就可能是延时不够

楼主:
不是啊io是数据口也就是写数据和读数据的引脚,当然网上的程序在推出读函数的时候不会可以将io引脚致高或者致低!我的时序是对的!和网上的人区别就这加了那句话或者是加了上拉才能,正常的读出数据!

网友B:
网络上有大把的DS1302的参考电路和参考程序,自己BAIDU一点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