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疑惑

楼主:
上图是一电压型单相半桥逆变电路。
设t2时刻以前,T1有驱动信号导通,T2截止,则Uo=Ud/2.
t2时刻关断T1,同时给T2发导通信号。由于感性负载中的电流i不能立刻改变方向,于是D2导通续流,Uo=-Ud/2.
疑惑:这个电流是怎么流的?经阻感负载流过C2至D2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流能流过C2吗?

网友A(2012-09-11):
经电感负载流过C2至D2。交变电流相当于流过了C2。

楼主:
是因为负载是感性的原因,造成负载电流是变化的吗?
我是这样想的:在t2时刻,如果电流是大于零的,从t2开始,电流将下降,直至为零时。在这段时间内,电流的方向并没有变化,只有大小发生变化,而正是这段时间,续流二极管D2导通。这段时间,电流流过C2?
完了!我完全晕了。。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   那是个大电容   恒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清楚。电流怎么就会流过电容?电容通交流的原理,就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在续流二极管导通的时间段,电流一直都是正值,电容应该一直都在充电。没有放电,何来导通?

楼主:
只有大小变化,方向不变的的电流,如果想要通过电容的话,要就计算容抗。|X|=1/wc,如果电容大的话(频率足够大),容抗就小,电流就能通过。     在这感谢@siderlee  的耐心解答。3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