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线性电源设计基础

楼主(2012-09-10):
线性电源设计基础

网友A:
收下咯,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是我给出的关于线性电源的定义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定义   便于加深理解   呵呵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B:
线性电源(Linear power supply)是先将交流电经过变压器降低电压幅值,再经过整流电路整流后,得到脉冲直流电,后经滤波得到带有微小波纹电压的直流电压。
基本工作原理
  线性电源主回路的工作过程是输入电源先经预稳压电路进行初步交流稳压后,通过主工作变压器隔离整流变换成直流电源,再经过控制电路和单片微处理控制器的智能控制下对线性调整元件进行精细调节,使之输出高精度的直流电压源,

网友B:
线性电源本质上在传输过程中没有经过开关管斩波   所以能量是线性传播的   当然实际上能量在传输途径中都不是连续的  这里说连续只是相对于开关电源而言    因为线性电源传输过程是连续的   所以传输过程中损耗也很大  能量大部分都转化为热量   呵呵   个人的理解

网友C(2016-05-28):
多谢!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电源,特别是线性电源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