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达到10M的DSP芯片吗?

楼主(2012-09-10):
想了解下DSP内部的AD最高采样率能达到多少?
有能达到10M的DSP芯片吗?
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外部的专用AD了,麻烦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了

网友A:
那样的ADc 一般不会用于处理器中的

网友B:
10M的ADC采样率   这个采样频率不低   dsp的最大工作频率可能会达到   我没有这么用过  希望有人出来说一说

网友C:
ADC/DAC/AFE 三个系列,我看到在8位的可以做到2.2Gsps。

网友D:
DSP内部是能满足条件的。这取决你选用何种型号,比如像简单的2812,单通道由于中断响应时间的限制只能到1M左右~ 如果采用SEQ1 SEQ2十六通道轮流采集,可以达到4M,在这个基础上用汇编就可以到12.5M。

网友E:
可以采用FPGA+DSP的架构,使用FPGA实现高速的AD采样,然后DSP负责对数据处理。可能这样的方案更适合您。

网友F:
DSP有能达到25M的。具体型号我忘记了。因为前段时间还特别查了一下各款DSP A/D的速度。

网友G:
好奇一下

网友H:
10M啊,貌似没有吧

网友I:
好像没有

网友J:
25M的?我没听说过阿。孤陋寡闻了。

网友K:
这个玩的很少,帮顶一下

网友L(2013-08-07):
DSP里含AD的有达到12M的,如TMS320c2812,使用的比较多,芯片不到100元。

网友M:
合理配置实用2812或28335  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N:
如果达到10m 这个片子肯定便宜不了了。

网友N:
使用外部的AD更好,能保证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