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两个焊盘之间用多条连线

楼主(2012-09-10):
在PROTEL99 中,PCB两个焊盘之间用多条连线(变绿色了),如何不让查多条线重叠出错.以前的板子是手工画的,有时线小了,再加粗一根,这样线就多了,结果一查,变绿了.有什么设置改一下吗?

网友A:
你画的是没有网络的线吧,那不提示错误才怪

网友B:
安全间距规则

在design ruler下面

网友C:
不过, 也不能随意增加导线, 还是要控制好安全间距. 不能设定太小, pcb 厂家做不出来哦.

网友D:
把DRC online给关了
不建议直接修改规则

网友E:
那是因为你的线没有网络的原因,改规则也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