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恒流

楼主(2012-09-10):
Ren=20K,下面两个二极管为1N4148,三极管管为9013,Rext=4.7,输入24V电压,恒流80mA,当24V电压升高,为什么电流恒不住,求解

网友A:
Rext=4.7R,80mA ,压降就是0.376V
这几个数据告诉你足够理由!!!
看出来没有?
超过24V为什么没有恒住?
因为真正的恒流才刚刚开始!!
要怎么解决? 把Ren改成:10KR。

网友B:
楼主可以测一测是不是因为二极管的恒压特性不好

网友C:
要想横流先看看你的负载接了多少个发光二极管啊,你这个三级管可能还没工作在放大区啊。

网友D:
恒流的大小取决与Rext的值。恒流工作的时候,Ren下面两个二极管要导通。按照80ma的电流计算,这时候下面两个二极管并没有导通,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基级电压不足1.4V,所以输出电流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Rext电阻上的电压应为0.7V,可以推算如果要求80ma恒流,则Rext的电阻值应该是700mv / 80ma = 900欧姆左右。
楼主把Rext设置为900欧姆,应该就可以恒流了。

网友E:
同意3楼。起基准电压作用的2个二极管1n4148的工作电流太小了。楼主Ren用20k阻值太大。应该改成4.7k或更小。

网友F:
将左下角的两个二极管换成三极管NPN,B接原三极管的E,改Rext就改变恒流值(受这个新增三极管的UBE影响比较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比LZ计算的还差劲

网友H:
Vnext = 2*Vd - Vbe = 1.4 - 0.7 = 1.4
Inext = Vnext / Rnext = 1.4/4.7 = 0.149 A
这样看来还没有进入恒流状态。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求解,别甩下一句话就跑啊,还不如不说呢。。。

网友J:
简单电路,毛病不小
1.就恒流而言,2*4148嫌少了
2.对4148而言,20k嫌大了
3.对9013而言,24V&80mA嫌大了

网友K:
电流恒不住是个什么概念?相差多少
大致差不多就行,电路本身就不够精密。
分析下厄利效应对这个电路的影响。

网友L:
4148要导通工作时,流过的电流大概要多少?请教下楼上各位

网友G:
晕,都是太激动了吧
和6L有一拼。。。
10# ganxiang

网友G:
没有,,我没有说电路的事
回复 网友I:
我是说6L的兄弟太激动了,计算笔误了。。。

网友G:
REN改小也不单单是4148决定的,24V的时候,对4148而言用20K差不多够了吧
要注意9013的β值影响。。。

还有这种电路电压升高,恒流值偏那是正常,除非LZ先把4148的电流恒住。。。还不如拿两颗三极管背靠背稳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把两个4148换成稳压管,Rext阻值加大,这样应该更好吧,1mA的电流对于4148来说是有一点点小。主要是二极管的正向曲线就是不太好。还有Ren不能改的太小,否则稳压效果更差。

网友E:
非常不错的LED恒流驱动。输出电流83mA。

网友I:
回复 网友G:
B值的影响吗?终于来了点提示 哈。。

网友K:
楼主的条件不够清楚。
一个关键的因素LED接多少个?这个直接影响着BJT的VCE和功耗
功耗大了既使器件不会挂,温度的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J:
这类电路的β值不必多加关心,例中取50或100都行

网友M:
功耗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TL431手册里那个恒流源,很实用,原理和20楼电路等价,但电路更简单(电阻、TL431、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