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求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2-09-10):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你对自己的定位了。在读本科生其实就两条路,一是考研,二是实实在在的学些技术,培养动手能力。
如果对自己的将来要求高,那就考研吧,考上后再真真正正的搞些实用技术,再用理论来推动自己技术。
放弃考研,那就是从单片机学习开始吧,不用多,专学51就可,不要问学了有没有用或者会不会过时之类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学精,为将来找基础。看一本单片机原理书后,拿烙铁去焊些板子,做实验,不用买开发板。可以用汇编也可以用C,都是过程控制。如果用汇编的,等入门后再用C。
不要迷茫,不要浪费时间,确定目标选择方向后,立即行动,这比什么都重要,即使是错误的选择。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南哥热心肠的人

楼主(2012-10-20):
2# 阿南 高手,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