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ED灯电路装好通电灯不亮

楼主(2012-09-10):
电路装好通电时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检查?

网友A:
通电前先检查有没有错焊,虚焊,短路(特别是电源通路).
上电后不亮, 通常较快的方法是, 是先检查功率开关的和它的控制信号, 然后再逐极查向控制中心.(不过这样可能有炸机的风险!)
另外一个稳妥一些的方法是, 先上弱电, 从控制中心开始查起. 控制信号正常后再上强电部分. 检查功率开关和功率控制信号.

网友B:
用电流表测试灯是否被损坏,然后测量输入端电压值

网友C:
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D:
查看断点

网友E:
使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在通电状态下有无断电情况!

网友E:
使用弱电测试一下您的灯本身的好坏?

网友F:
灯不亮,说明没有电流通过。估计是电路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用一个万用表的就可以检查的了啊,电路通不通的通上电的就可以测量各处的电压的

网友H:
查找方法   第一查找线路板是否有错   是否有短路断路的地方   再查查有没有元件未焊接  或者焊接错误  电容  变压器  芯片等有管脚极性的   建议先用弱电上电   无误后用强电上   安全第一   个人的一点建议   呵呵

网友I:
元件替换法,换灯看亮不亮,不行就换线,检查线有没有断路。再不行就看电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