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ddr2 SDRAM读写错误请教了

楼主(2012-09-10):
通过dsp控制,写满一次DDR2后,将存在ddr中的小片数据缓存在ram中,最后由dsp读出,发现单独读任意一个行的数据都是正确的,连续的读取就有一些行出错了,但是手动控制dsp寄存器读取对应的行的数据,却是没有问题。
仿真读写了约500行好像没发现问题,现在是在板上调试出现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可能是连续读取的很大,哪里时序方面有问题,可以尝试,先一次读一行,然后两行,三行,......,看看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重复

网友B:
是的,按照贝壳的建议来。

楼主:
一般是几百行或者一两千行,突然读出的一行就有错误了,而且这个错误的这部分正好是前一行最后的32个32bit的数据的重复,这行读完之后,又正常了,之后又隔些时候又出现了错误。。。。
还想问下初始化完成的信号init_done,是不是对于dq、dqs的校正有效,  我写的时候已经初始化了,读的时候我再写初始化的指令初始化,会好一点吗

楼主:
读快了 就错了  ,我每次读一行,隔段时间后再读,这样接着读,就不会出错,但是这样速度肯定不行啊

网友C:
降低读写速度   但速度又跟不上   建议优化算法  这个比较有效

楼主:
spartan3 ddr控制器给出的用户接口有auto_ref_req 和 ar_done信号 ,我没有用到,  是不是这个影响了。   貌似没人回

楼主:
现在考虑得把这两个信号用上,感觉不太好弄啊,
是不是遇到充电自刷新的时候就不能进行操作,要产生burst_done中断当前操作,正确操作读写必须在ar_done有效后,( 我原来是一次写256个burst,刚好对应1个bank的一行,没有用到ar_done与自动充电刷新信号,是不是这个引起),

楼主:
周末都没人了?

网友D(2012-10-29):
有没有L138读取DDR2的源码   请上传一个吧    多谢

网友D:
那位大哥有OMAP L138 芯片读写DDR2的CCS工程     请上传一个    谢谢    或者发一个到我邮箱  wumingyu@yihuacomputer.com    多谢哦   很急的    大家帮帮忙吧  以后相互帮忙吧

网友E(2013-11-15):
引用 网友D:
那位大哥有OMAP L138 芯片读写DDR2的CCS工程     请上传一个    谢谢    或者发一个到我邮箱      多谢哦   ...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程序在读写bank0时,读出来的数据时对的,在操作其他bank的时候为什么不对,请求指教,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F(2014-04-08):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程序在读写bank0时,读出来的数据时对的,在操作其他bank的时候为什么不对,请求指 ...

现在也遇到这问题.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