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频频烧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10):
图中的电路在焊接刚完成之后可以工作几十秒,然后就出现TPS72501发烫的现象,然后芯片就烧坏了。

PS:TPS72501后面并没有其他的负载。

用的两个电感本来是为了隔离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
TPS72501的输入电压最高位6V,而我的电路中的输入电压为5.5V。
听别人说是两个电感的原因导致输入电压变高,我现在也不确定,不想再烧芯片了,手头也没有芯片可烧了...

网友A:
你分开布线就好了,不用穿这么大的电感

网友B:
直接输入5.5V,看看是否会损坏发烫。
估计是前面的升压电路不稳,或者滤波电容不够,位置不好,导致5.5V有过冲。

网友C:
把ldo输入的两个电感去掉吧,一方面大电感的内阻比较大,另一方面大电感会带来比较大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的5.5V还是比较稳定的。

感觉应该是电感的问题,等芯片到了,我把电感去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加上电感干扰还会变大?

网友D:
拿掉电感或者在输入的1uF电容上并个100uF的电解

网友E:
看datasheet,有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F:
我认为告诉你‘电感造成高压’的人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突波造成电压太高?

网友F:
L2丶L3与L1位置太近了已经耦合造成L2丶L3上有突波而后面1uF含內阻未能吸收突波。
引用 网友G:

疑惑~,楼主没有贴出PCB,你是怎么看见电感们的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是猜测的吧。

网友H:
DC-DC:TPS61085缺了个Cout储能电容。
加上就应该没事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真的哎~,靠,楼主你太愚弄人啦
我们都以为是LC谐振造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MC34063那里有个电容啊,添加的那个电容很大,有100uF,因此原理图上看着就少了个电容。

现在芯片到了,我把电感去掉之后,焊接上新的芯片,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H:

在MC34063那里有个电容啊,添加的那个电容很大,有100uF,因此原理图上看着就少了个电容。

现在芯片到了,我把电感去掉之后,焊接上新的芯片,可以正常工作了。 ...
引用 楼主:
还真是有一个电容,那么原因还是LC谐振产生了高压,把LDO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