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道面试题

楼主(2012-09-10):
我觉得要有代码出现,思路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能快速写出正确的代码也很重要。
因为我面试的时候,就有这些要求。

1)一个数组,长度为N,为循环有序的。找出其中的最小值
所谓循环有序就是 [ 4 5 6 1 2 3] 这种,1是我们要找的。
时间复杂度你们肯定比我清楚。写出代码

2)两个数组,长度分别为N,都有序,找到两个数组中,第N小的数字。
例如[1 2 3 4 6] [5 7 8 9 10],那么5是正确的答案。写出代码

3)一个数组长度为N,找出其中K个最大的数字。写出代码。

网友A:
第一个简单,stl里min/max是现成的,boost里甚至提供了min_max
第三个简单,n_th在stl里也是现成的
第二个,貌似没有现成的,用stl的set_union吧

网友B:
第一题:
int i = 0;
for( ; i<n ; i++)
{
  if (array[i] > array[i+1])
  return array[i+1];
}
if (i == n)
  return array[0];

网友C:
顶一下,跟着学习下的啊,我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D:
面试对反应速度肯定是有要求的

网友B:
难度不太大

网友E:
多做一些这样的面试题,对找工作应该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