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

楼主(2012-09-10):
(无正文)

网友A:
晕,AD之路你不走,非得走它路

搭比较器

网友B:
问题本质就是AD,无论采用什么办法终究还是个AD。

网友C:
如果是电压上限值的检测的话 用比较器就可以了 如果要测连续的电压模拟量的话 估计只能走衰减+AD这条路了~

网友D:
只是检测变化就太简单了,用一片LM393,可以知道是变高还是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