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11):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我的j-link什么都不接的时候,绿灯不停闪速,这正常吗?
与目标板连上后,进行在线调试时,报出了附件的信息,是不是我的j-link坏了?

网友A:
如提示所说,PC没有找到j-link。j-link什么都不接的时候,绿灯不停闪速,也是同样的意思。
原因可能有几个:
1.j-link驱动没有安装
2.j-link驱动安装了,但工作不正常
3.j-link坏了
4.PC环境有问题,导致j-link驱动工作不正常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一试

网友C:
按照2楼所说,都一步一步试试,看是哪一块出错了

网友D:
本人J-LINK,刚接USB时(不接JTAG),休绿色闪,几秒(1~3)后不闪.
建议重刷J-LINK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重新安装了jlink驱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