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问题

楼主(2012-09-11):
各位大侠,有一问题请教。在控制器做开短路实验过程中,使用玻璃保险管时会出现保险管短,但铜箔炸开的情况,而将玻璃保险丝换成同等型号的陶瓷保险管后,就不会出现铜箔炸开的情况,请问这是为什么了?
如果讲玻璃保险管换成同型号的陶瓷保险管,不知道有无大问题?

网友A:
慢动保险丝会滞后,铜箔炸开是因为线不够宽,余量不够。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保险丝是热熔断的保险丝,玻璃保险是比较便宜的,性能没有陶瓷的强,反应速度比陶瓷保险慢一些,所以导致铜箔先炸开,然后保险才熔断的情况。 在确认额定电流相同的前提下,换成同型号的陶瓷保险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