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urtFTP无法连接linux虚拟机的问题

楼主:
这两天想把linux开发环境搭建好,于是找了个curtFTP来实现windows和linux之间文件的传输,linux中已经安装了VSFTPD服务器,也关掉防火墙了,打开curtFTP时设置如下图:

我的虚拟机地址就是192.168.10.111,我是使用超级用户登陆的,但点击连接后,会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这个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我用SecureCRT也是这样设置的,一下子就能连上,不知道怎么就连不上了,于是我又尝试输入了“root”,但还是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请使用过这的高手们指点一下,小弟在此感激万分!

网友A(2012-09-11):
没用过虚拟机,楼主为何不装个物理机呢?虚拟机不仅慢,而且必尽不是真实的物理机器,多多少少会出现些不知所以然的问题。

网友B:
看你的出错原因,明显是不能用root登入嘛
换个用户名试试

楼主:
看你的出错原因,明显是不能用root登入嘛
换个用户名试试
引用 网友B:
root是我的虚拟机的登录名,我再没有其它的用户名了啊,我也重新随便换了个名字,输入密码后还是进不了

网友C:
3L是对的  这个东东不能用root登录的  在系统中添加个用户再登录试试

楼主:
3L是对的  这个东东不能用root登录的  在系统中添加个用户再登录试试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3楼和5楼,这个家伙确实不能用“root”登陆,添加了一个用户,就可以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