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惑

楼主(2012-09-11):
STM32新手,学习的时候参照别人的代码(使用库函数),发现配置中有很多的配置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FSMC中的“迸发访问模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并发访问模式,就只能抄写别人的代码,感觉这样的学习心里没底,一旦自己要用的时候肯定会无从下手。请问各位大侠一开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是怎么克服的呢?

网友A:
不能只是看别人的代码,看代码的同时要看相应的手册,比如reference manual、data sheet和programming manual等等。

网友B:
直接看代码是条学习的捷径,不过要对照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看,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C:
同意3楼所说的,对照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看,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D:
可以 修改别人的例程,然后自己再重新利用,掌握好做哪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