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s4备选功能

楼主(2012-09-11):
我的stm8s105s4t6的第44脚PD7有个备选功能TIM1_CH4,我用如下的代码打开了备选功能,没效果啊,哪位能帮我看看?

void Write_OPT(void)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CR2 = 0x80;
FLASH->NCR2 = 0x7f;
*((unsigned char *)0x4803) = 0x10;
*((unsigned char *)0x4804) = ~0x10;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

网友A:
不要用代码打开,进入tools-programmer-option byte,设置一下,然后烧进去,就行了,注意仿真的话好像改变不了控制字节,必须得先烧写一下,在仿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