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容量的FLASH应用

楼主(2012-09-11):
请教高人,小容量的FLASH需要用文件系统吗?比如:M25P16,还是像EEPROM那样直接操作呢,,,,

网友A:
小容量的FLASH 通常不需要用文件系统,而是像EEPROM那样直接操作。比如:M25P16,容量应该只有16kbit/2kB,基本上无法使用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适用于容量>1MB的FLASH,个人观点 供参考。

楼主(2012-10-16):
小容量的FLASH(例如M25p16),需要进行坏点检查吗?如果需要那怎样才是合理的呢?

网友B:
小容量的FLASH(例如M25p16),不需要进行坏点检查, 出厂保证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