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问个老问题,关于stm8l152c6t6的beep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stm8l152c6t6的beep输出口是PA0,和SWIM调试接口复用的,要怎么样配置才能使beep有输出呢?程序中beep的操作都有了,有人说要在option控制字里配置,但此款IC的option中无对应配置项,求大侠指导!!!!!!!!在此谢过

网友A:
不清楚!帮你顶一下吧,看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B:
stm8l152c6t6的beep 挺简单的,或许LZ没有打开它的时钟:LSI或者LSE。

楼主:
:),谢谢两位,我找到了,我只开了beep的外设时钟,没有选择它的时钟源,我在试试看

楼主:
:victory:,有输出了,写下要点,注意两个地方:
1.记得选择beep的时钟源,固件库对应操作的函数为CLK_BEEPClockConfig(CLK_BEEPCLKSource_LSI);
2.对beep使能或关闭的时候先调用CLK_BEEPClockConfig(CLK_BEEPCLKSource_Off);在调用BEEP_Cmd();

感谢楼上IJK

网友C:
学习一下,这个是常见的错误

网友D(2013-08-05):
有输出了,不正确。能分享代码吗?谢谢。

网友E(2015-04-17):
你好,冒昧打扰,正在调试stm8L的 beep模块没调试通,请予以指教,万分感谢
  CFG->GCR = CFG_GCR_SWD;
  CLK_LSICmd(ENABLE);
  CLK_BEEPClockConfig(CLK_BEEPCLKSource_LSI);
  BEEP_LSICalibrationConfig(128000);
  BEEP_Init(BEEP_Frequency_4KHz);
  BEEP_LSClockToTIMConnectCmd(ENABLE);

  BEEP_Cmd(ENABLE);

网友F(2015-07-25):
引用 网友E:
你好,冒昧打扰,正在调试stm8L的 beep模块没调试通,请予以指教,万分感谢
  CFG->GCR = CFG_GCR_SWD;
  C ...

代码: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BEEP , ENABLE);
CLK_BEEPClockConfig(CLK_BEEPCLKSource_LSI );
  BEEP_Init(BEEP_Frequency_1KHz );//
  BEEP_Cmd(ENABLE);
在调试模式下PA0没有输出,不调试下,可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