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搭一个2选1的电路,有办法吗?

楼主:
大家好:
我想用MOS管搭一个2选1的电路:
用法是:有两个电源输入,一个是由市电经AC/DC模块输出的18V,3A
           一个由太阳能板输出的12-36V电压
要求,有市电时,由它供电
        无市电时,用太阳能供电
我只知道用MOS管可以实现开关,但不知电路图如何搭,
特请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A(2012-09-11):
查了一点资料,好像PMOS背靠背可以组成一个开关

网友B:
坛子里好像有很多了,LZ找一下

网友C:
跟笔记本线路差不多啊,adapter(19v)和battery(12v)的切换,在AC端和DC端各放一颗MOS,需要切换电池的时候,先关掉adapter端,再开battery端,中间时间不能太长或太短,否则会直接灌或断电,当然了,系统端也要加一定量的电容。

网友A:
1颗mos可以吗?
mos关具有体二极管,会倒灌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嗯,adapter那边是用 的2颗MOS,称“背靠背”,S极连在一起的

网友A:
笔记本里用Pmos还是nmos?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PMOS也有用NMOS,NMOS的要搭配一颗可以内部boost的IC

网友D:
做一个继电器用,CB,CA电压 控制AB通断

网友E(2012-12-07):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继电器用,CB,CA电压 控制AB通断

能否说下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D:
MOS的另一公共点设为D,CD电压决定AB是否通断

网友F(2019-09-05):
引用 网友D:
MOS的另一公共点设为D,CD电压决定AB是否通断

您的这个思路是不行的,主要是此管为NMOS,CD点无法通过体二极管让MOS导通啊

网友G:
很简单,做一个检测电路控制转换,切换时间要求不高的用继电器,要求高的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