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电路藕合电容选型

楼主(2012-09-11):
以前用LM1875做了个功放(当然不是高档的),产品生产出来声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有明显的撕声和爆音,后来随手更换了输入端的1uH藕合电容,效果就好多了。
      现在打算再做一批,请问这个藕合电容选型在理论上有什么讲究?应使用哪种材质?
      LM1875 Datasheet上输出端的电容高达2200uH,除了铝电容,有更好选择吗?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电容高达2200uH?

网友B:
LZ,电容的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C:
材质方面铝电解电容即可;
容量要根据输入阻抗来计算,最低频率时的容抗远小于输入阻抗即可;
注意极性的处理,哪边电压高,就接电容的正极。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最低频率时容抗原小于输入阻抗的话,对于输入的信号分压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2013-03-22):
做成OCL,不需要输出电容。电源部的,还是要大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