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85EE 出现单根线即可接收问题

楼主(2012-09-11):
SP485  AB端所接4.7K电阻,AB端之间接有120欧匹配电阻, 焊了8片,8片均出现单根线就可以接正常收,换上MAX485,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是什么原因??     备注:SP485接单片机均为从机,只接收,不会发送, PC 作主机,使用MODBUS RTU协议

网友A:
呵呵, 不奇怪哦.
两个芯片的驱动能力有点差别.
SP485 真好单线和 4.7K 端外接电阻组成的端点电压满足 SP485 的接收特性.
MAX485 不行, 那更换4.7K 电阻, 也能找到那个电阻让单线可以接收

楼主:
还未解决,有谁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