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0刻度线不准问题

楼主(2012-09-11):
(无正文)

网友A:
BNC插座上有位置( position)旋扭(有上、下箭头)可以调节

网友B:
某些厂家粗制滥造的示波器就是零点不归零。
我去挑示波器的时候破到过好几台(便宜货,3K),销售打电话问题原厂,说就是这样子,没的办法。
直接换了一种牌子。
话说,现在某些牌子的示波器真便宜,屏还大,粗看还是很不错的,实际用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

网友C(2014-07-18):
每个通道的零点都可以调节,将输入选择置于“地”,这时扫描线的位置就是零电位,可用垂直位移来调节。

网友D:
问题如附件图,蓝色的通道2的0刻度线稍微高了点 www.zboqu.com 直播吧: vtq.cn/zhibo/,通道1比较准,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调节吗?

网友E:
这种数字示波器一般都有个校准选项的,一般允许校准之前拔掉所有的通道,然后校准,几分钟后校准好再试试看

网友F:
你这示波器比我的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