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MHZ开关电路

楼主(2012-09-11):
如题,求一个开关电路,本来我自己画了一个,如下图。频率在100K左右还是正常,但是高到1M时就没有输出波形了。求教

网友A:
减小R44,R44越小,开关速度越快。
增大R51,R51越大,三极管就越容易饱和。
R44上面并联一个小电容,可以增加开关速度。

网友B:
R44上面并联一电容,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换MOS试试

网友C:
发射结电容很影响这个,其与Rb造成速度跟不上.所以要参考2楼意见.
1M的参数如上,10M.....可能上升速度/下降速度有问题.有输出否还得看实际电路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