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发热量计算 比较AMS1117-5.0与7805.

楼主(2012-09-11):
假设 输入12v,输出5v0.3A

有一种粗略算法: (12V – 5V)*0.3A = 2.1W.
但我认为这种方法不科学。

由于转换效率不同,输入电流不同

热量应该是

Q = 12V*输入电流 – 5V*0.3A

由于输入电流只能通过测量得到,在电路设计时未知

问题一:
         如何得知芯片转换效率。
问题二:

1117-5
7805肯定是输入电流不同,如何具体计算两个片子的发热量。

网友A:
线性转换
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差别不大

网友B:
LZ在自寻烦恼。。。

网友C:
要科学,这样算:
(Vin–Vout)*Iout+Vin*Iq

网友D: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输入输出都串电流表,并电压表,记得靠近IC引脚,越近越正确
然后(输出电压x电流)除以(输入电压x电流)即为转换效率
至于发热,你自己想,要想不热,
换型号,也不能老用7805 111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