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在家用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2-09-11):
想买个在家用的逻辑分析仪,调试数字电路用,不知道买那种合适点?周立功的LA1016怎么样? 还是淘宝里自己做的那种?
求 推荐!
谢谢

网友A:
自己用,其实买个示波器就行了。要逮数据拉宽一点。
淘宝上卖那种几十块的,号称24M,其实能抓取的信号也就几M,反正咱用来抓LCD的信号就是抓不对.咱的WR也就4M多点。低速可能会好一点。咱的买回来一看性能那么垃圾就丢一边了...。

楼主:
示波器好贵!亲!:(

网友B:
自己在家里用,一个万用表就够了。

楼主:
分析个IIC啊,SPI驱动的,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