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有没有带正交编码器接口的单片机?最好是8位的

楼主(2012-09-11):
飞思卡尔 有没有带正交编码器接口的单片机?最好是8位的
越简单越好

网友A:
K10貌似有,32位的

网友B:
有的,你找那个专门做马达驱动的8位单片机型号就有。

飞思卡尔、PIC、ST、MSP430等都有类似型号。

如果追求简单并且编码器频率不高的话,可以自己用IO口+定时器实现。

楼主:
用IO口加定时器的话,貌似在处理编码器过零抖动时有问题,很难消除干扰
还是非常感谢三楼

网友C:
可以加一片CPLD,频率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用IO口加定时器的话,貌似在处理编码器过零抖动时有问题,很难消除干扰
还是非常感谢三楼
引用 楼主:

过零抖动要靠你做信号的二倍频采样才能消除。

这不是问题。

用IO+定时器最大的问题就是测量的频率不能太高,一般做到几K的频率就差不多了。

楼主:
:P
还是ST的比较方便

楼主:
几K的频率估计不够,现在的光栅尺都1um的,跑个速度100mm/s,都100k的了
不知道单片机的编码器接口功能能不能处理过零抖动,还有倍频速度的问题

网友B:
几K的频率估计不够,现在的光栅尺都1um的,跑个速度100mm/s,都100k的了
不知道单片机的编码器接口功能能不能处理过零抖动,还有倍频速度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如果MCU有独立正交编码器接口的话,其内部应该包含有倍频电路,应该不需要你再做外部倍频了,你选择一款芯片后,你可以查看其DATASHEET中相关章节进行确定,这个别人可帮不了你。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D(2013-04-23):
什么叫正交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