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程序外包

楼主(2012-09-11):
单片机:51单片机
价格:联系时价格再议
时间:1周内
功能:数字信号输入输出   4路输入对应4路输出
    0:表示无信号,
    1:表示有信号
    一共四路,当检测有信号输入时,不需检测脉宽,只需对脉宽进行放大输出,放大倍数1.0-1.9参数可调。
举例:
    当第一路输入1表示有信号时,对应第一路输出1,有效,输入保持的这段时间内,输出一直输出高电平,在输入0之后,延时1.0-1.9倍之后才输出0.
联系QQ:314805969

网友A:
哈哈,有意思,搭个延时行不行呀

网友A:
感觉还是测脉宽的

网友B:
"一共四路,当检测有信号输入时,不需检测脉宽,只需对脉宽进行放大输出,放大倍数1.0-1.9参数可调。"

不检测脉宽,怎麼對脉宽进行放大输出呢???

网友C:
用定时器计时 然后再根据要求1.0-1.9倍的时间延时就可以啦。

网友C:
就是不知道你的 放大倍数1.0-1.9可调是通过什么来调的?单键飞梭?还是模拟电位器?还是与PC端显示当前放大倍数??

网友D:
放大后最大允许误差?脉宽的范围?

网友E:
看了楼主的QQ介绍,猜测应该是用来做发动机4缸脉冲检测一类的项目,放大1.0~1.9倍的目地是是过滤信号,可调的目地是针对试验时对脉冲周期过滤的控制,必须确定脉冲丢失一个周期才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