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Vref输入端

楼主(2012-09-11):
AD转换的Vref输入端 输入阻抗一般多大
他的输入端应该是个运放端口 是不是

网友A:
不一定,一般都比较大。要看芯片规格书。

网友B:
各个AD芯片,这个输入阻抗都有所差异。

例如PIC16的单片机AD口一般要求小于10K,PIC18等很多型号却要求小于2K 。

你可以使用一级运放做阻抗变换。

网友C:
还有一部分IC根本就是MCU内部AD的直流电源输入,仔细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