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泪滴后变的很大

楼主(2012-09-11):
大家好,我的PCB已经布线完毕,覆铜后,PCB文件大小为2.2M,但是等我加完泪滴后PCB文件大小为7.8M。在加泪滴的过程中,也很慢,大概一分钟多。执行rule检验时,没加泪滴几秒就检查完了,而加入泪滴后需要几十秒钟。我的PCB是低频工作,10KHZ,不是高频电路。

网友A:
重新把pcb拿出来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B:
删除泪滴
修改gnd线宽
重新泪滴
再看看文件大小

网友C:
有可能是覆铜的线太细了,有可能是软件出来问题,把覆铜线设置大点,把文件导出再导入试试看,话说文件覆铜后都会变得很臃肿。

网友D(2015-10-23):
我的也是这样子,楼主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了么??求指导

网友D:
刚发现问题所在了,一定时你在很大的焊盘上引出了很细的线,这样填泪滴的时候就会加很多线进去,去填充这个大焊盘边缘,导致板子上有过多的连线,使得DRC 等操作的工作量剧增!会导致文件变大和系统反应变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问题所在了,一定时你在很大的焊盘上引出了很细的线,这样填泪滴的时候就会加很多线进去,去填充这个 ...

以前的补泪滴都是一整块,现在都是用一根根线组成的。这样的好处是有助于后期优化布线啊。可以把多余的线去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