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汽车解码器”

楼主(2012-09-11):
(无正文)

网友A:
这应该是做坏事的,用来读车门遥控器发出的开门、关门信号的吧。

楼主:
2# yewuyi    你想歪了,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我询问的自然是做好事的,检测汽车内部运行状态,维护和诊断用的。

网友B:
你到汽车修理厂看看就知道了
可以读车的各种状态,还能改写一些参数
品牌不同的车,解码器也不同,一般好点的可以解多个品牌的码

网友C:
难道是传说中的汽车黑匣子?

楼主:
你到汽车修理厂看看就知道了
可以读车的各种状态,还能改写一些参数
品牌不同的车,解码器也不同,一般好点的可以解多个品牌的码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但具体是个什么东西还有点模糊  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呀

网友D:
这个对固定编码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滚动编码,则就比较复杂一些。

楼主:
7# coody 可以这样理解吗----汽车各部件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1个加密程序输出,只有专用的解密程序才能将收到的信息处理成有用的信息,解码器里面仅仅是有一个解密程序而已?而这个程序正常情况下只有生产厂家才有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做汽车解码器,其实主要是做通讯协议分析~

网友F:
其实车上本无码,解的人多了就有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真是那么回事,精P

网友G:
解汽车的故障代码的吧
是硬件还是软件啊

网友H:
我上一家公司就干这个   老板就是靠这个发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