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TM32 双 CAN 的疑惑.

楼主(2012-09-11):
RM0008 上说到:
双CAN
●  CAN1:是主bxCAN,它负责管理在从bxCAN和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之间的通信
●  CAN2:是从bxCAN,它不能直接访问SRAM存储器
●  这2个bxCAN模块共享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

接下来再也没有说到这两个 CAN 的区别了.
就不明白, 实际使用中有区别吗?
特别地:
CAN2 不能直接访问 SRAM, 不会是说它不能使用接收FIFO,发送邮箱和过滤器吧?(要这样那CAN 就没法用了啦)

网友A:
首先要注意只有STM32F107、F2、F4才有双CAN。
这两个 CAN 的区别确实不大,具体使用可以参考ST提供的例子。

网友B:
107的can 和USB不能共用   是不????

网友C:
TO: 楼上
107的can 和USB不能共用?
不是的, RM0008 上是这么说的:
在中容量和大容量产品中,USB和CAN共用一个专用的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
和接收,因此不同同时使用USB和CAN(共享的SRAM被USB和CAN模块互斥地访问)。USB和
CAN可以同时用于一个应用中但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使用
另外从 F2 和 F4  的数据手册看, 不存在公用内存的问题, 应该就可以同时工作了

网友D:
107,105的可以共用的,103的不行,还有CAN2只能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