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 串口打印

楼主(2012-09-11):
在stm32上面跑了一个ucos系统,开了几个任务,灯显示正确,想试验一下信号量的用法,所以用了一个串口打印函数,可是串口根本就不打印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诸位帮助一下。
注:程序在MDK下仿真完全正确,可下载到板子上就不出现象。[local]1[/local]

网友A:
先确定板子的串口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所得清哦.
从调试的角度看, 应该一个个地排除可能的问题.
1.  串口还有波特率有没有问题;
2. 连接是否可靠和正确;
3. 通信协议是否正确(包括延时).

楼主:
楼上所说的问题都已经排除了,首先板子没有问题,usart部分的程序也没有问题,这个程序我在不带系统的工程中运行就可以出结果。今天又调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C:
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1.usart用查询、还是中断方式?
2.用示波器看有没有数据发出
3.程序在MDK下仿真,是带硬件仿真,还是完全软件仿真?

网友A:
会有会跑系统时时钟没修改引起波特率变化。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用示波器测下串口是否有波形出来。